关于LG mt190aw01v5液晶白屏问题

楼主(2012-06-16):
关于LG mt190aw01v5液晶白屏问题 各位别再说是屏线 驱动板 或灯管和高压问题了 就是单纯屏的问题谁有答案吗 我这是第二次了 就是屏的问题 谢谢 谢谢
问题

网友:
哪位高人给点提示也好

网友:
LG 屏线 驱动板 或灯管和高压板,我都有遇上过。确定是屏的问题,就难修好了。

网友:
白屏 查有没5V供到屏上..然后保险..电感 ..DC..顺着查...

网友:
查下5V到屏上没有?12V有没有

网友:
都有的 就是屏上的问题保险业ok

网友:
对了现在又个情况f101短接灯管不亮 把他查下去风管可以亮 但是屏不工作

网友:
屏上面有5V的话,那你就好好的研究屏上面的电路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 但是呢 别重复一个话题 大家都学习lg真是让人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