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600GSO 384M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2-06-16):
昂的9600GSO显卡不显示测试卡跑2B核心加焊过,晶振正常,bios刷过,各路电压正常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加焊主芯片

网友:
打一下数据线,看看有没有空焊,然后软件测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认到主芯片。

网友A:
对地组织都正常,电压都够的话,干主芯片!不解释!

网友:
如果测试能认到、那就直接换主芯片、这样的显卡我这一大堆、昂达的9600GSO就是这样、直接换才是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地组织都正常,电压都够的话,干主芯片!不解释!

加焊返修大、还是直接换

网友:
要是卡2B不动我发现掉件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返修大、还是直接换

j加焊!!!

网友:
GPU加焊。不亮的原因大多是GPU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