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CPU高温求助

楼主(2012-06-16):
今天修到一块845主板上的CD2.4CPU 一开机就上60多度 用一会会慢慢一直升高 直到重启 电感 场管都很烫手 风扇换过散热没问题 CPU也换过 还是一样  如果不按散热器CPU开机瞬间就会很烫就关机 不知道到底是哪里问题 有高手能解答下吗?

网友:
一、看一下电容。二、看一个上下管是不是老化了。三、CPU供电IC是不是有问题。四、CPU供IC外围电路的贴片电阻电容是不是坏了。

网友:
先换个U看下温度,温度降了就是U坏,一般是供电过高。
mey

网友:
感觉是NB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主要检查CPU供电部分

网友:
N450烧着呢,正找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