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 I调不了亮度

楼主(2012-06-16):
  屏线换了,屏换了,大小写灯可以,那个头顶上的那个灯也可以亮,就是调不了亮度啊。。

网友:
快捷键驱动装了没有?

网友:
有个FN键组合驱动程序安装没?

网友:
ADJ的线是不是断了?

网友:
adj线接了没?

网友:
LZ修好后说一下。 3-1=?这个我是知道的

网友:
看EC 和 BIOS

网友:
多数都是EC  把调到一般就u用条了啊

网友:
刚好有一台一样的机子,原来是屏线附近被人动过了,OK

网友(2013-04-18):
屏线坏了 不过你买不到全新的了 哈哈

网友(2013-05-27):
我的 屏线和屏都换了,键盘和系统都没问题,估计是主板的问题,楼主知道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