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8400gs 显卡故障 请各位分析

楼主(2012-06-16):
(图片)

网友(点评):
先加焊一下GPU吧,

网友:
加焊GPU吧,基本上都能好

网友:
显卡花屏的话  怎样判断是显存 还是GPU ?   求解??

网友(点评):
这个要看经验了。还有就是打AD线来判断是显存还不GPU(不过这个也要看经验)修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要力按住GPU看还是花屏不 就大概能判断显存了

网友:
做一下就好了 ,温度不要太高

网友:
用测试软件。看一下

网友:
加焊gpu 故障排除

网友:
满天星?能进系统打上驱动的话,听说很多跑3D MARK都能跑好的

网友(点评):
可能吗,,花机跑3D能好? 今天算是学到了

网友:
一般都是GPU空焊了

网友:
花屏吧,加焊一下吧

网友:
这有什么好分析的?换才是王道

照你这么说不用做维修了,知道是哪坏了就直接换那一大片东西完了呗!

网友:
你测了结果发出来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七彩虹的红卡我一般都不修,因为PCB有问题,修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