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仁宝LA-3401P无CPU复位的检修

楼主(2012-06-17):
仁宝LA-3401PCPU复位的检修
今天基地发了块仁宝的板子,首先测短路,刷刷刷,对地阻值都正常。接着就上电待机电流0.04属于正常吧,触发电流跑到0.28停止了,测各供电都正常,接着就上假负载测CPU的内核电压、基准电压、好信号都正常测到复位没有电压,测时钟信号一个8V 一个没有电压,开始先复位吧,首先测量南桥产生PLTRST#的条件
EC发出的PWROK 高电平到南桥和北桥的PWROK脚正常
CPU供电芯片的PGOOD脚到南桥的VRMPWRGD也是高电平正常(南桥的条件满足了应该发出PLTRST#
测南桥发出的PLT_RST#经或门产生的PLTRSTR#也是高电平到北桥(此时没有思路了以为就是北桥挂了,都忘记了测假负载CPU时钟的时候电压不正常)后来请教喜哥
喜哥教了测时钟芯片发给北桥的时钟CLK_MCH_BCLK   CLK_MCH_BCLK#
发给CPU的时钟 CLK_CPU_BCLK  CLK_CPU_BCLK#   测其电压都是一脚有电压一脚没有电压,接下来先查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  供电和开启信号 晶振14.318
供电正常   开启信号也是低电平正常。  既然条件都满足了  直接换14.318MHZ  涛声依旧啊  最后直接把时钟芯片换了,OK   到北桥和CPU的时钟 两组电压都正常了。再测CPU复位也出来了。

学习了。

网友:
技术很强大哦

网友:
嗯很厉害啊,我的目标

网友:
不错,信号时序比较精

网友:
应先时钟后复位吧

网友:
有的时候维修的时候缺少清晰的思路。

网友:
在维修的时候只要有思路就行了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的较少,一般都不会出现一组一根有时钟,一根没有时钟

网友:
思路很重要,修本就像破案一样

网友:
如果开机到0.2几,就要检查CPU 时钟了,修机按开机时序修是最快的!

网友:
在喜哥的精心带领下你们个个都会成为高手的

网友:
都看到时钟不正常了,还要固执地从复位入手。我想lz不是不清楚时钟和复位的关系,是不是因为有pg而无复位而纠结。而此案例恰恰经典的说明pg信号的正常只能印证供电的正常,用pg信号推断复位正常太脆弱,印证时钟太牵强。思路不成熟还望拍砖!

很同意,时钟和复位都不正常,先时钟啊

网友:
没复位的机器,相对来说,好修

网友:
时钟芯片很少坏的。

网友:
修的很好哦,不错的经验!!

网友:
刚碰到一台HP nx9420 ,板号:LA-2821 的,也是仁宝代工的同样故障跟楼主的差不多,有了楼主的时序和分析,看来机器有救了。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应该还漏了说还是漏了检查时钟的开启条件 CLK_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