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确定是南桥还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2-06-17):
我有一个lenovo s10-2的主板,开机口两秒钟自动关机。找不到图纸。有谁能帮助诊断,是那个元器件的问题?

网友:
能写的具体点吗

网友:
没写完整,有些机型检测到有某些电压不正常也会掉电的

网友:
先看看两根开关跳针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这个不好说,而且楼主也没说清楚

网友:
笔记本上面没遇见过,台式机碰到过一次是显卡电容脱落导致的,S10超级本应该是小本无独立显卡,先测试下北桥看看? 自己推测的,仅供参考

网友:
清楚点好判断 不然又时候有误解

网友:
你打南桥的对地阻值,看看好不好,可能是某个信号没出来吧。

网友:
那要看你电流上到多少了  来判断是不是已经自检

网友:
南桥短路   量对地阻值  能量出来的 啊

网友:
本子复杂一点,可能导致此问题的故障范围比较大.楼主认真查查看.

网友:
我修到一台E40也是这个原因,把CPU重装了下好了

网友:
开机每个电压都测一下,看看有哪个电压没出来,哪个电压没出来就是那出问题了。

网友:
LZ起码把故障描述清楚啊

网友:
恩恩 加我QQ呀   可以交流交流  177020920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啊???

网友:
楼主没有
说清楚点

网友:
不太好学  再快学会和没学会之间 是很郁闷的

网友:
量南桥对地阻值怎么打的呀?

网友:
谢谢大家关心.
我已经找到图纸了。
我找了位师傅在视频里帮我修好,答应修好后从支付宝里付他100元,由于视频清晰度不够,他看不清,我这里设备也不全。他放弃了。
我已经买到一个30V5A直流稳压电源,可以测量电流了。
谁有耐心,经验和知识,在视频里指挥我修好,我从支付宝里付你100元。

网友:
電容問題! 換................

网友:
感觉楼主好像不是干维修的吧

网友:
这个CPU是BGA 焊在主板上,我用红外加热250度5分钟试试?

补充内容 (2012-7-4 22:20):
这块板子只有一个桥。没有南桥北桥。

网友:
楼主没说很清楚。

网友(2012-12-11):
看下是不是每个电压都有

网友:
说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