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IBM T60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17):
【迅维培训中心】IBM T60笔记本维修一例

不知不觉来到基地又一个多月了!去年在基地学的主板,今年来进修笔记本。收获还是不少,去年的零基础到现在最少算入门了。呵呵,跑题了。转入正题,今天下午实践课。在老师那里领了一块IBM T60独显的主板,可以检验这几天IBM的学习成果了。拿到板子,我的习惯是首先要目测。仔细的看了一遍,没什么明显的掉件,但是发现温控的1,2脚有一堆锡。看来是有前辈维修过了,不管这么多了。首先对着板子一通打值,没发现有短路的地方。在图纸上找出电源接口,接上可调电源上电了。待机0.045,待机好像没什么问题。接着找到开机接口触发,测各路供电,发现除了1.05V电压没出来,其他电压的都出来了。
       1.05V没出来,那就修这路电压吧。查图纸是由MAX1540产生的,接着查其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查MOS管也没问题。测Q14的D级电压1.05V也有了,看来是断线了或电感虚汗了。心想先加焊电感看看,实在不行再找个点飞线吧。没想加焊电感后,测量1.05V还真出来了。心里高兴啊,在点位上找开关,准备触发试试了。触发后电流刷刷到0.58停了,独显的板也不知道正常不正常。刚好隔壁有一块一样的好板,测试电流是到0.79啊。难道还有电压没出来,我刚才没测齐?赶紧再对着图纸每个电感去打电压,奇怪了,电压都出来了也没偏低的。没思路了,找喜哥问问。喜哥说可能是有些供电没供到芯片吧,还帮我测了一下。不亏是高手啊,一下就帮我找到问题了。北桥上面的两个电容电压才0.86,喜哥说这个电压肯定不正常。北桥没有这样的电压!!!好板上电容打值18,我的板上打值289.叫我查查。没办法,上图纸找吧。

很快就发现问题了,两个电容是Q11过来的1.5V经电感L22直通的。我的板子上的电感掉件了,立马找块料板找个一样的电感补上。上电触发,刷刷刷。。。。电流上到0.8了,再次测量两个电容,1.5V出来了。看来是正常了,断电上假负载。再次触发,假负载上测供电,时钟,复位,PG都出来了。到此,此板修复了。
在此要感谢饼哥和喜哥的栽培

网友:
额。。牛啊 看来迅维真不错

网友:
实地就是好!比外面师傅好多了

网友:
你待机时1.05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
是啊。 很好很强大。 基地 很不错。。。  有时间咱也想去 。。。。

网友:
牛x啊,人为的故障都修的这么顺啊

网友A:
不错,不过你口才不行呢,做生意的这方面一定要加强,要不然等你自己开店了很吃亏的

网友:
幸好楼主有一块好板,可以对照修

网友:
很好了啊。

网友:
呵呵 这样的问题我要遇到过一次

网友:
迅维基地处人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过你口才不行呢,做生意的这方面一定要加强,要不然等你自己开店了很吃亏的

呵呵,是要多练练口才

网友B:
请问楼主件既然掉了,怎么出来的0.86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件既然掉了,怎么出来的0.86呢

我也不知道那里来的,实测掉件时是有0.86V的电压

网友:
很不错哦,给力啊

网友:
江哥,强大啊!!!

网友:
修得不错,比较细心
IBM的板子还是比价好修的,除了做桥需要一点耐性以外,其他的线图都齐全,算是很方便的了

网友:
比我晚去迅维的,现在都超过我了,让我情何以堪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