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第20脚掉了,求助

楼主(2012-06-17):
板子是磐正EP-MGF6110的
拿过来跑码F0
各处供电正常,放电无用
看到是32脚的BIOS,座子还是塑料的,想起来可能是座子虚汗
用手压住,正常跑码,放开就不行
于是,拿起风枪把座子吹下来,可能是刚起床,还没睡醒
结果,悲剧了,第20脚掉了,仔细看了看,没发现连接到哪去,心里存着侥幸,以为是空脚
结果加焊上去之后,一开始一直反复复位,后来干脆不跑码了
找不到线路,求图纸,或好心人帮我看看这个跑哪去了吧
以后没彻底的清醒的时候,千万不要修板子

网友:
那个脚估计是走中间的电源层或者是接地层,看看图纸飞跟线就解决了

网友:
换个BIOS呗

网友:
靠!换个芯片不就OK了1

网友(点评):
估计你是没看懂,我是说电路板上的脚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