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液晶显示器,用一段时间黑屏,指示灯正常绿色,关掉重开又正常。

楼主(2012-06-17):
22寸翰士奇液晶显示器,用一段时间(约45分钟)后黑屏(图像也没有的),指示灯正常——绿色,关掉重开又正常。
驱动板供电屏供电ON/OFFDMI 1.83.3
黑屏4.814.683.602.341.83.3
正常5.064.963.602.341.83.3
小弟很认真呀,还望路过的兄弟帮帮忙?电源板未发现鼓包发热的电容。

网友(点评):
高压板或者灯管

网友:
驱动板供电基本正常,替换高压板(电源升压一体板)试试。

如果是灯管的,也可以测试一下灯管!

网友:
驱动板上的稳压管重点测吧

网友:
建议楼主用排除法测试

一点点排除就知道了!

网友:
用一段时间才黑屏,应该属电源供电估障。

网友:
应该先换驱动板试一下,实在不行了再查屏板,能方便一点。

网友:
其实你可以把电源板上的信号跟开关连接起来看看,我遇到好几台都是边样的!明基的最多,都是要把信号跟开关连接起来

网友:
“电源板上的信号跟开关连接"有点不理解 ,还望明示

网友(点评):
说错了不好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把高压上的开关信号和高度调节连接起来!失误啊!对不起了大家 ~!

网友:
你拿自己的测试灯管,用它的高压板点亮,看看测试灯管会不会灭,慢慢排除,看看是灯管的问题,还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同意9楼。灯管故障占百分之90.耐心加信心。

网友:
我建议检查灯管,因为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刚开始也老是找电源板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