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90XE主板内存电压会变化

楼主(2012-06-17):
映泰TA790XE的主板,不插内存时诊断卡跑d0 d1,内存电压1.93v。插内存时诊断卡跑00 d3,复位灯马上就亮了,内存电压由1.93v变为2.32v。这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修啊?

网友:
查内存的供电电路吧,先看一下基准电压有没有改变,变了就换上下管

网友:
换上管和电容

网友:
上下场管换了,还一样,哎

网友:
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查内存旁边的电阻还有其它电路!要不就不要修了!太麻烦了!

网友:
主要按无复位修,有些板子上了内存电压升高是正常的

网友:
我刚刚干桥已经干死了。谢谢大家的发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跟桥有关系吗?主板是单桥的?

有可能啊,我问了一位大师的

网友:
那么冲动就干桥啊,应该是内存IC的基准电压变了。

网友(2012-07-27):
不要轻易动桥啊,不过,AMD的板,单桥出问题的例子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