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实操维修【仁宝LA-3401机器无触发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17):
基地实操维修【仁宝LA-3401机器无触发笔记本维修一例】

首先目测有没掉件,测各供电感对地阻会值都正常,然后接上稳压电源,待机电流在0.04A正常,测待机+3VALW  +5VALW电压都正常,但按下开关后电流无变化,然后就按照无触发来维修

测南桥待机条件:+RTCVCC:3V  RTCRST# 3V 32.768KHZ波形 V5REF_SUS5V都正常

这些都正常后然后再测EC待机条件:+3VALW电压 320786KHZ波形 ECRST# 3.3V  LID_SW#3.3V都正常, 再测EC与BIOS的片先信号CS#也正常

这些条件都正常后 按下开关时测ON/OFFBTN#也有高低高电压变化
再测EC的RSMRST#,故障点终于了,在按下开关瞬间电压从3.3V变成1.5V

由于这个电压是去到南桥的,Q46是没有装的,所以把R670 断开后再触发后测,发现电压一直为3.3V正常,由此判段南桥坏拉低了RSMRST#电压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开机时序吃透了
好,学习了。

网友:
我还要多多学习呢!电路中的一条线上有那么多的代号。还看不懂

网友:
简单明了  一击必杀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
好清晰的思路,好严谨的步骤。。。

网友:
思路挺详细,,,楼主是个高手,,崇拜

网友:
LZ很辛苦的哈,一招命中

网友:
挺个!么昌!现在学的不错啊!舍友敬上!这就是基地培训的人才

网友:
还好,有点思路

网友:
这就是实力 不是用嘴 而是真本事

网友:
不错不错,学有气成

网友:
很不错啊,我也修到一个不触发的,换了BIOS才好的

网友:
不错  直接进入主题 吧故障解决了

网友:
值得学习 ,赞赏,好!谢谢lz分享!

网友:
不错  能快速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LZ修的太稳了,对我等新手很有帮助啊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要是我肯定想不到按开关的瞬间去测RSMRST#, 我要是测南桥条件满足,并且收到pwrbtn  就直接换了。

网友:
RSMRST#  这个信号你不提醒  都忘了。。。。思路明确,秒杀一切

网友:
迅维的学员都这么历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