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310SG 怪问题

楼主(2012-06-17):
接手时,现有的问题是 用电池不可以开机,电池可以充电,开机之后电池可以放电! 不认摄像头, 用适配器时开机需要按多次 才可以开机。     开始拆机 没有想到的是 屏线太脆弱了 还没有用力就断了几根,参照图纸接好开机测试 可以了!想想装起来算了! 谁知道刚把散热器装好 在开机就是现在的问题了,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交流指示灯一直闪烁,测电压 只有 cpu供电 显卡供电不稳定一直在跳 cpu电压跳变从0-0.75  显卡电压跳变是0.9-1.25左右,   想不出是怎么啦!搞到现在还没有结果 大哥们帮帮我!  开启信号也查了 也是在跳变   晕死 没搞好到修换了

网友:
你仔细看看,是不是哪里没装好,或者是碰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同意楼上 应该哪儿没弄好吧 重点看下那些绝缘

网友:
拆机在重装一次,前几天也碰到拆完后点不亮,重复安装一次好了

网友:
拆开仔细查看。看看绝缘是不是没有做好。

网友:
有可能是哪个芯片有换过没有焊好或虚焊,主要检查电压部分的MOS管。

网友:
我特意把cpu  IC    显卡供电IC   还有待机IC全部加焊了,还是不行 供电MOS管也测了 结果一样

网友:
不稳定的问题搞好了 是南桥1.8没有出来。 现在CPU与显卡供电稳定了,新问题是不工作 南桥3.3跳变,摸起来有点热,

网友:
很可能就是没装好吧也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我顶 都烧东西了还没装好? Q511是南桥1.8输出,现在用4366替换后 CPU与显卡电压稳定了,灯也不闪了,现在就是不工作

网友:
我以前装的最多次数的机器,装了9遍。以后那种机器5分钟可以拆下来

你回答的什么啊 灌水

dy609256639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修好了  自己吓自己 原本就是南桥1.8V没有出来 替换后就好了  只是我CPU装错了  汗死 害的自己走弯路!今天找到原装T6600一装开机就亮! T3000的电不亮!  真不找到说什么好啊!谢谢诸位的帮助!

网友:
应该是没有装好短路烧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