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不显的问题!

楼主(2012-06-17):
一片8500GT 256M显卡不显示,查了32颗电容阻值是一样的,金手指16对线的阻值也是一样的,检测卡始终跑2E?求助一下!

网友:
GPU电压1.4V,显存电压2.1V

网友:
换个新的显卡芯片。

网友(点评):
换GPU吗?这个工程大了!

网友:
检测卡始终跑2E,,,头大了

网友:
打阻值一样的话只能说这些数据线没有空焊或者短路,那么GPU本身会不会虚汗或者损坏呢?建议先上BGA加焊芯片试试,另外7805供电正常吗?行场信号是否有

网友(点评):
我加焊了还是一样,电压和阻值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