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80G M2 SE不能上网

楼主(2012-06-17):
A780G M2 SE不能上网,打不上驱动,在安装系统的时候,可以看到网卡,网卡我都换了还是一样,求思路,客户要集成的网卡上网,网卡型号是RTL8111C

网友:
系统装好之后,在系统里面能看到网卡吗?

网友:
客户有点固执哟,先用独立网卡试下,换系统,从软件开始着手

网友:
网卡的晶震正常不,如果正常把mac地址储存芯片也换了试试,就是它旁边那个八脚的.

网友:
试着刷下BIOS看看,总之各招你得试试。

网友:
何必这么执着呢.客户给你多少钱呀?

网友:
修好了,换了MAC数据包,那个网卡芯片旁边的8脚芯片就好了

网友:
我想知道客户给多少钱你修这机器/。

网友:
一般雷劈坏的  我让客户直接都加独立的   你这客户有点执着了

网友:
查网卡的工作条件,这个是千M网卡,查PDF应该很多板有这个网卡!

网友:
这样不是很好吗,钱挣的多,雷击的MAC片都坏吗?

网友:
指定一个MAC地址

网友:
客户有点固执哟,先用独立网卡试下,换系统,从软件开始着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1761-1-1.html

网友:
不用说还是驱动有问题,不过可以先查一下网卡周围电路

网友:
从新下载个驱动装下试试

网友:
看看网卡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