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集显LA-4211P REV:2.0)开机报警2声,内外屏无显示。

楼主(2012-06-17):
一台集显的G430,接手时的故障是开机后电流0.35不变,所有供电正常。
一开始以为是复位或者时钟问题,查时钟正常,后更换EC OK。(后来得知是因为有人改高压条不当导致)
开机后,电流0.8-0.9-1.1-1.0-0.7跳动,几秒后,发出‘嘟嘟’两声,内外屏皆不显示。

刷BIOS,无果。试过多种BIOS,有的不报警,有的报2声。
此板有多种型号,集显、独显不一样,集显还分REV:1  REV:2。会不会是BIOS刷错?
抑或是南桥?

网友:
内存不过吧

网友:
有报警,应该是BIOS和CPU都过了吧,肯定是哪里硬件有问题

网友:
改高压所导致的会不会烧到了显卡(北桥)

网友:
4楼的朋友说的有道理。而且2声报警,也有点像

网友:
晕死,板子是好的。
原来是内屏的屏线没有插紧,外接就是没有显示。
报警2声是提示CMOS错误什么的!

网友(点评):
浪费大家的脑细胞,罚你闭门思过

网友(点评):
晕死你,继续好好努力,别粗心。细心一点

网友:
换北桥要慎重啊

网友:
你看是不是USB供电那边有问题的,联想在DOS下是不可以外接的哈

网友:
修机要细心的

网友:
北桥的可能 比较大些

网友:
我这有台Y430的也是报警两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