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板号f80s 显卡供电问题

楼主(2012-06-17):
拿来的时候开不了机,拆机看显卡供电芯片max8743进水坏掉了,换了之后,显卡供电出来了可以点,以为好了,但是系统就黑屏,重做系统一样,查了一下显卡供电,当开机显示之后电压1.8V,不插内存也就是不会显示的时候是1.2,正常应该是1.2,难道显示之后电压会升高,进系统不装驱动可以进去,装上驱动进不了,而且显卡很热

网友:
你在查查看 是不是其他的地方有进水的

网友:
这上次碰到同样一台,拿来是大电流,以为是小问题,结果修好了,开机0.9不动,换北桥好的,
这台北桥和显卡都容易坏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测量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