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 不开机

楼主(2012-06-17):
客户刚拿过来是 不开机 拆开后测量发现没15v   后来发现是15二极管短路       更换后15出来了   还是不开机    15 5    3.3    1.8   都正常       不会是程序吧    那也太巧了啊

网友:
你直接把驱动版接个5V试试看,不过不行就换驱动版吧

网友:
就是没有5V就看看5v不就得了吗,三星的就爱坏那个15V的二极管

网友A:
灯不亮就是驱动板坏了,和程序关系就不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不亮就是驱动板坏了,和程序关系就不大了

程序也刷了    一样

网友A:
我不是问你程序的事是按键的那个灯是什么状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问你程序的事是按键的那个灯是什么状态的。

开不了   等不亮

网友:
那就是驱动板坏了吗,你看一下驱动板主芯片的型号然后找个图纸看看那个是电源的脚,量一下。

网友B:
检查一下触摸开关与电源板的接头拆外壳时很容易拽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触摸开关与电源板的接头拆外壳时很容易拽坏的。

接口没坏                         线也没坏

网友:
給控制板供电的5伏有吗。

网友:
开关没电压     应该就是这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