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pe进不去显示英文有图

楼主(2012-06-17):
选了U盘以后就显示这个,是什么情况

请你先学摄影!

网友:
照的不清楚

网友:
我的U盘在别的机器上测试可以用

网友:
怎么倒的啊  郁闷

网友:
看不清楚,你把它翻一下。

网友:
感觉这个好像是刷bios的界面

网友:
是不是开了USB刷BIOS选项造成的?先清下BIOS再上U盘

网友:
是不是映泰的主板啊,按F9选在U盘启动就好了,这个估计你按了F10

网友:
疑难杂症,不好解决啊

网友:
看的看不清楚这么帮你

网友:
感觉进入了BIOS啊,你按错了吧,U盘用大白菜U盘制作软件启动盘,基本上是按ESC进入USB启动项。

网友:
提示的BIOS  是不是你按错了?

网友:
不行百度看看那英文啥意思,在么你都换个引导试试

网友:
重启就好 有的是着样的

网友:
不兼容的时候用光盘进pe就是了,非得用u盘啊

网友:
跟内存也有关系

网友:
是映泰板吧。。。
你进了BIOS刷写程序了。。
我前几天帮朋友的映泰板刷BIOS,界面和你一模一样。。。。

网友:
进的是刷bios的程序,进错了吧!
另:楼主你这图片真够。。。。。。换了吧

网友:
估计是你的主板支持U盘启动直接刷BIOS

请检查一下你的U盘里面是不是有后缀为.bin之类的疑似BIOS文件

网友:
多为u盘问题,不过我在笔记本上遇到过

网友:
兄弟连照相机都拿不正啊。

网友:
这是bios更新界面吧

网友:
楼主是进入了BIOS界面,没有从U盘启动,这个主板看起来是映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