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X主板坏了?

楼主(2012-06-17):
跑码33就断电了,有时是D4,就像CPU过热那样断电

网友:
奔四3,0的U,用赛扬2,1的也不行

网友A:
这型号的主板,南桥电压易出问题,(很多短路的)。你仔细检查主板各个供电点的电压和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型号的主板,南桥电压易出问题,(很多短路的)。你仔细检查主板各个供电点的电压和对地阻值。

不知道怎么测量……看见场管APM2054N附近有高温炙烤痕迹,拆下来两个差不多,奇怪的是对某两个脚量阻值后另两个脚蜂鸣档叫了,对调表笔又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