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6100PM主板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2-06-17):
GF6100PM主板不触发,PSON有3.5V电压,短接开关针IO没有5V跳变,更换IO,故障依旧。APL1086热,USB对地阻值856,A14对地阻值127,网卡拆掉,故障依旧,能是北桥(南北桥在一起)短路么?

1086对地不短路,各脚电压正常

AT9173EG也热,这个是干什么的啊? (引用别人的图)

网友A:
USB对地阻值856  USB连接的原件有没有问题   好的话
   应该是桥空焊了  加焊下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对地阻值856  USB连接的原件有没有问题   好的话
   应该是桥空焊了  加焊下桥

usb有5v电,这个阻值高了么,A14也有5V电,这个主板桥参与开机么

MSI
A14 有5V?

网友:
对了,主板用的什么型号的IO说说,我把IO的引脚给你。你再根据引脚定义来检测,那样很好修的。

网友:
用的是8726F,更换两个IO了,问题依旧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哪个两发烫原件的问题,是不是应该先解决发烫短路问题啊??

网友B:
有发烫也有短路吗?你不是说电压输出都正常吗?

网友B:
winbond  83627、83637引脚定义

1、供电:114脚    电压:3.3V或5V

                        21脚:33M
2、时钟信号
                        18脚:24M/48M

3、复位:30脚      电压:3V-5V

4、PG信号:71脚    电压:3V-5V(由ATX 8脚提供,某些主板不采用)

5、FRAME(帧信号):29脚     电压:2.5V-3.3V

6、AD线:24脚-27脚     电压:2.5V-3.3V(直接与南桥和方BIOS相连,对地阻值相差不超过20欧)

网友:
NV桥空焊会引起不触发的。
你一表笔接AT9173EG的接地端,另支笔划AT9173EG剩下的几个脚看有没有跟接地脚相通的脚,有的话顺着这个脚跑线看看通哪里。找到这个相连的元件看看是不是短路了引起AT9173EG短路发烫。
至于桥的话你找找桥旁边一端进桥的滤波贴片电容,打打值要是都短的话桥短的可能性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发烫也有短路吗?你不是说电压输出都正常吗?

我是新手,发烫不是短路引起的么??不过USB,A14电压却是正常

网友C:
这种南北桥在一起的,大概也就是那个桥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南北桥在一起的,大概也就是那个桥的问题,

麻烦问一下,这个主板桥 参与开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bond  83627、83637引脚定义

1、供电:114脚    电压:3.3V或5V

收到,谢谢,顺便问一下,我是不是应该先把那两个发热元件的发热问题找出来呢?

网友:
开关针与IO之间有没有相连的原件?

网友:
学习了

liuguochang -5 严禁灌水

网友:
IO有待机电压吗?有VBAT电压吗?晶振起振吗?这些查了没?

网友:
单桥桥,测一下如果没短路的话先加焊一下桥试试啊。

网友:
先查 哪个发烫的原件   主板图纸找到后  在弄吧   看发烫的原件输出负载短路了

网友E:
你看下是双路供电部  可能把A14脚修到3.3v就行了 试试

网友:
应该是桥开机的,可能是IO没有参与,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不能触发的原因有很多,查查与开机电路有关的元器件有无损坏,参与开机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等。。

网友:
桥 的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看下是双路供电部  可能把A14脚修到3.3v就行了 试试

A14现在有3.3V

网友:
查下25m 晶振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一下,这个主板桥 参与开机么??

一般的主板南桥分开的就是南桥跟IO     南北桥在一起的是跟桥跟IO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