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液晶电源变压器哒哒响,求思路?

楼主(2012-06-17):
一杂牌液晶显示器外置电源,无输出,拆机检查发现保险烧坏,47UF/400V高压电容鼓包,K2139场管击穿,场管启动电阻(两个470K)及保护电阻(貌视10欧姆,看不清楚色坏,烧后看好像是棕棕黑)烧坏,内阻变大。用相应元件代换后(K2139用12N60代用),保险去掉串联60W灯泡试机。输出有12.6V电压。变压器有哒哒声。试机超过1分钟,灯泡常亮。12N60开关管击穿短路。更换过光耦,查其他元件无异常,找了一个类似图纸如下,向各位兄弟求思路?

网友A:
短路变压器 很可能坏了  换VD5 看看

网友:
变压器里吗有故障,更换或直接换电源板。

网友:
怎么坏的 这么猛   看看有短路的地方没 再检查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路过学习,同上求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路变压器 很可能坏了  换VD5 看看

张版:
     图纸我已经根据实物重新跑线更新,麻烦你给解答一下我图纸里的疑问,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张版:
     图纸我已经根据实物重新跑线更新,麻烦你给解答一下我图纸里的疑问,谢谢了!

稳压二极管是18伏的。。。。。

网友A:
这种电源开关管击穿 发射极电阻开路  基本上都会烧变压器初级线圈 。应为初级线圈线径很细 多半是短路使线圈过热。匝间短路,测量是通的。如果Q2 Q3 稳压管 光耦正常 12V输出整流管没短路  基本可以确定变压器损坏 放弃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开关管击穿 发射极电阻开路  基本上都会烧变压器初级线圈 。应为初级线圈线径很细 多半是短路使线圈 ...

谢谢张版指导,长见识了!不胜感谢!!!

网友:
图文并茂,太棒了,学习了

网友:
最郁闷修到最后发现开关变压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