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Z07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2-06-17):
同行拿来上gateway Z07开机掉电,客户说原来是用电池冲到百分之四十可以开机。后来就开不了。拆机,AMD的蕊片。上电,无待机电流,查了一下3.3V 5V 开机电压都正常.可以开机,开机2秒电流跑0.28掉电.一开机查内存电压有1.8V.CPU 1.3V.显卡电压+NB_CORE无.查图纸+NB_CORE从OZ8116LN出来的. 从第十脚出来...
前两天也有个DELL 1014的机器.也是开机掉电,跑0.28换了51117 OK的了....
但这个本本.网上各有各的话法.有的话CPU空焊也会,北桥,南桥都有可能.这个本本会不会通病呢?求高手们帮助一下.给点经验.
以换OZ8116LN还是一样..

网友:
AMD芯片的 测量没有短路先换个U试试  U块的比较多  不行重置下北桥 北桥虚焊的比较多哦

网友:
U以经换过!

网友:
你会看图纸吗,芯片没有供电查工作条件啊。什么空喊虚汗的。chedan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如果以有掉电都说什么这桥空焊那桥空焊的,这样会误导新手学习的。让新手产生误区啊。

网友:
换U换桥呵呵,怎么不说换板!

网友:
掉电不是桥的事情吧,一般都是缺电压

网友:
或者有什么地方有点短路

网友:
你就说这个是显卡 NB供电的  那你查工作条件了么   主供电什么的是否正常先  一步步的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