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源真头痛,从来没修好过

楼主(2012-06-17):
老实说,各位别见笑,我开店做板卡级维修已经有十年了,可对芯片级的维修还是属于门外汉的水平。虽然日子过的还算可以,但毕竟像多数同行一样,维修一直是我的兴趣,技术从来都是一种追求。可惜混到今天,居然一个电源都没修好过!(当然除了单纯烧保险、爆电容、肖基特管开路/短路那些简单故障)实际情况是,一般我们一天忙到晚——为了那几个钱(一半用于房租、水电,打发各种“公务猿”),往往能静下心来钻研的时间真的少之又少。
      好啦,牢骚发完了,说说今天遇到的这个航嘉HK280-22GP,20针半截长的电源,一般是国产品牌上的。故障是不触发。这个是339+7500的组合,测5V待机有,绿线电压为5V。拆开测辅助电源,一路5V待机正常,另一路则有20V输出,未知是否正常。看线路走向,这个20V去到339的旁边,接到一个PNP小三极管A733的E极(发射极)上,A733的C极(集电极)就连着7500的12脚(供电脚),B极(基极)就通过一个10K的小电阻连去另一个芝麻小三极管上去,另外A733的BE极之间也连着个10K的电阻(两端电压均为20V)。绿线未接地时,测7500B的4脚电压为0.1,8脚、11脚1.9V,12脚只有1.3V(如断开此脚则其供电电压为1.9V);绿线接地后,4脚电压轻微跳变(0.08~0.1)。无从下手了,有时间再做研究吧。

芯片和板卡肯定是有区别的

网友:
有20V的电压,这是什么电压哦,正常只要5V就可以了,339很容易坏的,先换了它再查。

网友:
楼主应该要查短接后,三极管A733的C脚有没输出20V左右的电压,7500的12脚要有8V以上的电压才能正常工作。如果没有的话查A733的B极,然后顺着B极往前的线路查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绿线未接地时,测7500B的4脚电压为0.1,8脚、11脚1.9V,12脚只有1.3V(如断开此脚则其供电电压为1.9V)

从这里看,未接地,即应该是在待机的状态下,4脚都已经为0V了,就是说7500芯片已经在保护状态了或是该芯片已经损坏。
再一个,第12脚的供电电压1.3V也太低了吧。你先把7500的供电恢复正常了,再看第4脚是不是也正常了?

网友:
楼主文笔还可以啊,不像你说的一天做维修忙到晚。

网友:
先解决12脚的电压问题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