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0 开机30分左右后 自动关机

楼主(2012-06-17):
联想 E40 开机30分左右后 自动关机,风扇狂转,,散热组件是好的   CPU等 温度48度正常,,不知谁碰到过没?

网友:
风扇狂转 但温度正常是不是温控坏了

网友:
代换法,,,换温控,南桥

网友:
我也修过啊,E40用原装适配器,拔下电池开机,结果不开,发现保险开路,旁边二极管断裂。都换后,能用适配器开机,但是不用一分钟就自动掉电,如果插上电池就能一切正常的开机,说明其他地方没问题,找不到原因,本想刷BIOS,无BIOS机。只好告诉客户连着电池一起用吧,反正能充电,但是电池指示灯不停闪烁,应该是反复充电吧,适配器一直在供电,却不停掉电充电,也不知道怎么解

网友:
CPU供电不足也会不定时掉电

网友:
你换过硬盘,内存,CPU

网友:
可能是温控芯片坏了,代换一个试试

网友:
从简单 到  复杂   先换cpu  内存    再温控

网友:
温控已换,CPU也换了

网友:
刷个BIOS看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2-07-31):
正在研究解决方案!

网友:
有可能BIOS问题,还有看看铜管有没有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