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发最近修的几个笔记本

楼主(2012-06-17):
    第一台HP DV3 CPU是I3的新款,不认有线网卡。问题是进水了从下面进的,位置涉及到硬盘和主板一角,不巧这一角刚好是待机电压部分,结果南桥挂了,电源管理芯片也挂了。客户去过售后才到我们这来的,考虑桥不太好换就直接换板了,换回来后用新硬盘重做系统(以前硬盘进水不转了),进XP系统发现不了有线网卡,XP不行就换WIn7吧,还是不行。发现主板上有一线圈式电感被撞击过,外观已经损坏。猜测是不是主板不良了,就又换了一块回来,结果设备管理器还是没有硬件,无语了。。。。。此时老板说句是不是要插上有线才行,怀着一颗怎么也不相信的心插上了网线,惊喜产生了。还真发现硬件了,也能上网了。藕 天啦。。这样的事也有。。
   第二台 联想G450 板号LA-5081P 进水机。故障待机电流大 0.5A 。直接摸到板上的USB电源控制8脚和EC都有很严重的发热,两个都更换后待机恢复到0.08A。还是有点大啊,且也不能触发上电。测试的过程中又烧了一个USB供电八脚,为啥要烧也搞不清楚 直接拆掉了。在不上电情况下测+3VALWP +5VALWP 阻值偏低只有几十欧,但上电是供电是正常。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237,直接找了个上上去后待机,恢复到0.01了。可还是不触发,仁宝的开机时序有点不太懂。问题锁定在EC不发出开机信号给南桥。就对EC的工作条件一个一个查。供电OK,复位OK,时钟一脚1.6V 一脚1.1V,随带换了一个晶振还是不行。测主要信号LID ACIN  等也正常。最生就只能查EC的资料,BIOS是挂在EC下面的,直接刷了个BIOS后无果,想想工作条件都好了EC就不工作呢。不会修也要硬着头皮修啊,打开图纸找到EC与BIOS相连的几个脚,用表一根一根测,意外发现有一根居然不通,终于找到问题,看图纸原来是中间有个15欧的电阻掉了,那个电阻就在EC旁边,估计换EC的时候给撞掉了。。
    第三台联想IBM的SL400,这机器通病一堆,轮到这台居然不是,问题是待机偏高一点到0.04A按开关升到0.07A。拆机待机供电,看板号找图纸发现原来是和硕代工的,有点难找。不能找到了心在飞翔大师的一份资料挺管用,根据资料一步一步查,情况是电源管理芯片51120收到了VIN供电,发出了+3AVO和+5AVO给ECl供电,EC正常也发出开启主供电的信号给51120的12脚29脚。正常接下来就会出PWM就会工作了,可电感测了几次没电压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测量的时候发现出+3V的是上下管是做成了一个八脚,在我印象里这种管子容易坏,苦在这个管子不好找啊,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焊上去,电流还是那个电流..换管不行我就换芯片反正开启信号是正常的,随便在V3000的坏板上找了个51120上上去,奇迹产生了。。奇迹就是+5V产生了+3V却没有。这种事也有,芯片不是有检测功能的吗如果有一个电压不正常就会停止工作的啊,这是神马情况。电流也从以前的0.04变成0.2A了也不敢多试了,万一烧掉些东西就要哭了. 又把前面拆掉那个双MOS换回去,上电呀呀呀,自动触发了..搞来搞去是芯片坏了,早知道就直接先芯片了..白忙活这么久..

网友:
呵呵,挺逗的,有才,顶一个。

网友:
有的机器就是那么贱,认不到设备,但插网线就可以上

网友:
这机器真无语!  楼主! 支持你一下。。。。。

网友:
现在有些机器是这样的,昨天我还碰到一台DELL  M5010,也是需要插上网线才能认到设备

网友:
是有这样的机器,好像是为了省电。

网友:
好经验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插网线不认网卡的情况真是头一次听说,最后那电脑你的意思是说你找了半天的8脚合成是个坏的?原机上是好的对吧。找之前为什么不用表测一下好坏呢    呵呵

网友(点评):
这个在新的机器里面是有这样的,hp机器有两个型号的我见过要插网线才行

网友:
现在的电脑太麻烦了,老是检查到设备才能有信号输出,修的时候就误导了

网友:
真长见识了额    没有思路的时候  就不要按常理修

网友:
挺有耐性的

网友:
又学了一招,不容易啊!

网友:
老板生意不错

网友:
人才呀,学习了

网友:
有些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