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F8

楼主(2012-06-17):
775CPU,开机测试卡F8。CPU酷热。并伴不停得长响。滴...............

网友:
内存问题,就是长响酷热是供电有问题,你先查查各项供电然后再说。

网友:
内存和显卡

网友:
大哥大我是初学者,请问查哪几个供电参数???如果有教程希望能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内存  CPU  桥

网友:
不认内存!!!

网友:
查供电吧,可能是不兼容。

网友A:
先换换设备看行不行,不行就按时序查,供电,时钟,复位,CPU过热就查CPU供电部分,主要元件MOS管,供电IC和IC外围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换设备看行不行,不行就按时序查,供电,时钟,复位,CPU过热就查CPU供电部分,主要元件MOS管,供电IC和 ...

解决了,旧板不支持P4775CPU,用赛扬的U可以点亮

网友:
775的座确实易碰到cpu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