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82J除尘

楼主(2012-06-17):
      今天接了一台ASUS N82J笔记本,发热量过大,要求除尘。该本子是11年出厂的,还在保内。拆机后发现是CPU散热出风口堵了,同时发现显卡散热器只上了一颗螺丝,是出厂时就没有上。因为是保内机器,没有拆下CPU,CPU上面的标签是完好的。装机后,没有装笔记本电池,发现加电即启动,同时进系统后不停的往复重启。检查发现该机器主板上面没有CMOS电池,估计是使用笔记本电池做后备电池了,除尘时笔记本电池了下时间长了,CMOS参数就被清空了。因为该机的装的WIN7,CMOS清空后,SATA模式被恢复默认的AHCI,将此模式改为IDE后,WIN7不再重启。
    开机时间只有32秒。

网友:
这神机没有BIOS小电池非常设计不合理

网友:
这的是神机设计上就有问题让那些一天白清上百台笔记本的都碰上这样的本子。

网友:
现在厂家节约成本连BIOS电池都省了??

网友:
BIOS电池在另外一个小板上,哪有本本没BIOS电池的

网友:
呵呵 有可能的 见过不少

网友:
刚好正在修这台本本,BIOS电池在网卡板的下面,看下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