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book 4411s 笔记本显卡驱动问题

楼主(2012-06-17):
客户那机子过来是 一进系统就黑屏 我进安全模式 和PE都正常 就给他装了个系统 装完进系统还是黑屏 我想估计是显卡驱动不兼容 就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 然后在到官网下载了个显卡驱动 打上后 设备管理器上面显示显卡驱动正常 但是 实际用起来效果跟没打显卡驱动是一样的 滚动网页什么 是一条 一条下去  求各位大神指点啊 急急急!!!

网友:
按个纯净版系统。在按显卡驱动

网友:
HP,用萝卜家园系统盘,很容易搞定。

网友:
我装的就是萝卜系统啊

网友A(2016-07-30):
我也有一台装完显卡驱动就黑屏的。以为是显卡坏了

网友(2016-09-07):
俗称假卡

网友:
装个纯净版系统。在安装官网驱动,还是不行显卡的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2017-01-06):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装完显卡驱动就黑屏的。以为是显卡坏了

然后呢,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