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 Pad X220 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2-06-17):
一台联想的X220,客户拿来的时候是用电池可以开机,插适配器不开机,拆机后发现,电源接口附近电路进液,掉了几个电容,貌似电阻也掉了,测得19V路经一个RO10电阻开路,换了后,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电池也正常了,然后装上硬盘、电池,插上适配器进系统,显示的是正在充电,电池电量是93%,但是过了五分钟后,还是93%,也找到这款机子的图纸,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查,我是新手,希望大家给个建议。。。先谢过

网友:
先把电池的电放一些了再充着试试看能不能充进去

网友:
充电电路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