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d能改vga吗?

楼主(2012-06-17):
收了台NEC显示器 结果是DVI-D接口,想改成VGA好卖些,不懂怎么改 ,求大侠指导
显示器

网友:
不是有转换头吗?你找一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r g b h v
把dvi接口飞到vga的相应脚位上。
同时切断vga接口的五个电感。

网友:
加个转换头省时省力又美观。

网友:
那个高手给个图看看 这个我也想要

网友:
花5元钱买个DVI转VGA的头不就行了

网友:
说是-I的能改,-D的不能改吧,等师付说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