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硬盘320gb 串口 bios里认不到盘!

楼主(2012-06-17):
日立笔记本硬盘320gb  串口  bios里认不到盘 用mhdd也扫描不到  也没有转动的声音    有修过或者了解的大家说一说  交流讨论 !

网友:
硬盘的 5V 供电有吗 ?

网友:
没有转动的声音,估计是板坏或者磁头卡死了。

网友:
既然是提问帖,就不要发【维修经验】的类别。

网友:
要是硬盘的电路板上的晶振没用了硬盘也不会转的,你找一下硬盘上的晶振看看,有没有电压差。

网友:
直接换硬盘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