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使用

楼主(2012-06-17):
我用UT2062C示波器测32.768的晶振为什么频率不稳定,还时有时无,怎么回事,我用的是自动档,是不是我不会使用呀

网友:
你的探头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刚开始学,想进一个示波器

网友:
我也不是很会

网友:
看你GND线是否和电源GND同步。地线

网友:
一定要用铜线接地呀~!探头要接触良好波形才清楚~!

网友(2012-11-26):
我也想学示波器可是我连看都不会看,唉··

网友:
这个必须会。其实看上去复杂。用起来很简单。应该有个校准波形,在那个上面,波形也是时有时无么?

网友(2013-10-30):
现在就会用万用表 示波器不会用啊

网友:
应该先校准波形,表笔档位和示波器应该相同,多少兆无限制

网友:
有没有示波器应用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