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半天时间修复一个长城电源的详细过程(适合新手,高手飘过

楼主(2012-06-17):
         昨天同行给我6个电源,说是修好三个归他,剩下上给我,他选择了三个长城电源,剩下的有些是杂牌,但是还有一个是长城。我觉得也值,帮他修好三个,自己得一个好的电源。
       我一口气,一下子把他的三个长城电源搞好了。一个是扫干净灰尘,安装回去,测个组电压正常,搞定。一个电源可以启动,但是不能带动负载,把所有鼓包漏液的电容换掉,搞定。一个没有待机电压,保险丝烧了,换掉保险丝待机开关管,搞定。很轻松搞了三个。休息等第二天再搞自己的电源了。
      第二天,天一亮,我就开始工作,长城atx-300p4-pfc,修过电源的朋友都知道,长城电源还是很不错的,修好可以卖,也可以自己用。所以我非常希望能修好这个电源。具体的维修过程如下:
     1、先上电,测待机电压,紫色和绿色。没有电压。
     2、拆开电源,发现保险丝炸了,我一看就知道后级也肯定烧了元件,测开关管,果然发现了主开关管击穿,在细心的检查主开关管周围的原件,发现有两个1偶的电阻开路了,其他的没有发现什么损坏的元件。换上所有好的元件,信心十足,觉得修好了。
上电,(上电之前我已经测过零线和火线的电阻大于200k,不会短路了)开始5秒,一切正常,想去测一下待机电压,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吓我一跳,不知道什么原件炸了。
    3、拆掉电,测量各元件,发现一个开关管击穿了,在测傍边的元件,没有发现损坏的元件。晕,换上一个新的元件。
    4、再上电,检测。刚开始没有炸,10秒后,又是一声巨响,不知道没有东西有炸了。烦呀,拆了多次,电路板都受不了了。为什么会炸开关管呢?明明没有短路了呀。主开关管旁边的元件我已经检测测完了,没有坏的,为什么还会炸管呢?
    5、没有办法,不能放弃,把脑袋修小。仔细从头开始测量一遍高压电路部分,终于事情有进展,我发现了分压电阻坏了,真是的,我怎没有想到了,害我损失了2个开关管。换上损坏的所有元件,既然问题找出来了,我觉得这个电源就修好了。
    6、再一次上电,检测。测得紫色5付。绿色3。7付。等了很久也没有爆炸声响,心里狂喜,终于修好 了吧。短接绿黑线,风扇怎么不转眼,疯狂短接还是不转,哎晕呀!难到我又失败了?
    7、无论如何,还是不能放弃的。这次不能拆电了,要带电检查7500电源管理芯片的各脚电压,14.15.16.脚的电压时5付,说明芯片正常工作,我想肯定是推动管的问题的,果然测得8脚1.5付,11脚2.2付。马上换掉推动管。
   8、再再一次上电检测,风扇转了,测得各组电压一切正常。宣布此电源已经修复。

后注:这个电源修复用了半天时间,昨天一个多小时搞定了三个,今天运气不这么好呀,半天才搞好了一个。

推动管是啥
分压电阻坏了一个也只有2百多伏吧,怎会这么快击穿13009的呀(小13009也有耐压400V!)??如果是二只电阻坏就更好,刚好平衡了

网友:
长城电源坏分压电阻已经是通病。航嘉电源就爱坏待机ic。

网友:
奇怪的故障,按理均压电阻坏,易损的是滤波电容才是

网友:
LZ亏了,遇到这种电源第一量整流桥的输出电压,第二量两电容的电压是不变的真理啊!可以省了好多的麻烦和RMB

网友:
分压电阻是100k ,有一个测得是无穷大了,有一个正常,所以击穿一个13009开关管。

网友:
楼主,什么是推动管?

网友:
lz如果拆掉保险串上60w灯泡就不会受惊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宝贵一课

网友:
兄弟!灯泡挂起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