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900服务器电源,求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2012-06-17):
DELL 2900服务器的电源,在机器上通电测试电压输出正常。但很快就会重启。有没有高手遇到过,帮忙指点一下子。。
重启

网友:
如果确定是电源的问题,可在电源重启后,快速拆开电源检查电源那一个元件发热得比较大,再详细检测

网友:
确定是电源的问题,你说的方法不太可行吧,太危险了。

网友:
断电后马上用手去感知,有什么号危险的呢?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不知想到那里了,谁会带电去摸呀!就是练了这个气功(可接触220V交流)也不会这样搞

网友:
太危险了,模到220就危险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用的时间长了,电器性能老化了,你拆开看看是不是电容鼓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