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寸上网本滚动条过后蓝屏

楼主(2012-06-17):
开机就报:pri master hard disk:s .m.a.r.t. status bad backup and replace   查了一下说是硬盘有问题 换了一块全新的硬盘问题还是一样蓝屏内寸也换了 测硬盘接口 2 3 和5 6脚的对地阻值基本都一样260欧 左右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有问题 希望各位师傅 给点建议 谢谢啦

网友:
能进BIOS不?认硬盘不认?能进PE不?先排除软件的问题 再找硬件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设置里的硬盘接口类型不对

网友A:
如果你换过了  硬盘还是报SMART  南桥的可能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换过了  硬盘还是报SMART  南桥的可能大些

换了硬盘不报错了 但还是蓝屏 内存也是新换的 0x000000c5

网友B:
BIOS里面有没接口设置?如果设置错了也会蓝屏的,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哦.见过很多这样的

网友:
你换个CPU试试。。。。前天有个系统装不进去。。。开机老是蓝屏。什么都换了,就是不行。。最后换了个CPU就好了~~

网友:
上网本,你让别人换CPU,你真有才

网友:
怀疑BIOS的话就恢复出厂设置啊,看看进安全模式正常不?如果能进就进BIOS逐渐屏蔽外设试试!10楼的说的对哦,上网本多半是板载CPU的,换CPU是实在不行的时候再换吧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下,iDE或sata

网友C:
楼主 告诉你吧 你这个本子  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 还是出自你的GHOST系统版本上  你这样的 你去找一张SP2的GHOST系统盘 你装上吧。我保你好使  过滚动条那   你去吧  如果好使了 这个问题我一般人都不告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里面有没接口设置?如果设置错了也会蓝屏的,

这机子没硬盘接口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告诉你吧 你这个本子  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 还是出自你的GHOST系统版本上  你这样的 你去找一张SP2的GH ...

这个机子没有光驱  外置光驱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