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映泰主板,第一次启动不能开机

楼主(2012-06-17):
有一映泰 A78GM-A 主板.第一次启动的时候不能开机,有复位 不跑码,如果按下 复位或关机再开就能正常跑码亮机,使用一切正常.不能开机的时候 内存 桥 总线电压正常,U供电1.0几V 正常开机的时候是1.4V左右.U 内存 电源 都换过确定主板的问题.

网友:
更换CPU试试,有人遇到过

网友:
主板坏球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问题我已经知道

网友:
看看时钟电路。

网友:
看看电容吧,应该是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
CPU电路看看,你说不能触发的时候CPU供电才1.0几,正常时1.4几

网友:
BIOS  刷一下    我以前好像遇到过

网友:
还是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应该不是bios问题
cpu供电 不对 从菜谱供电查起

网友:
南桥问题居多!!!

网友:
南桥旁边有一个WV3的管子,量量它的电压,是它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