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NK70ZFP能否用10n60代换?

楼主(2012-06-17):
大家给看看这两个开关管能否代换,请问怎么能知道能否相互代换?

还有p5506hvg用什么管子代换啊?原则是什么?

我测怕p5506一脚和5脚通。就是s和d通了。是否说明他坏了?

我现在是无+12  5  输出,主绿波有300v  电管芯片是1530的,换过了。开关管也没为题,  现在没思路了

大家麻烦给看一下

网友:
嗯   可以代换

网友:
请问  p5506hvg用什么管子代换啊

网友:
谢谢大家帮助,目前此显示器电源板,更换双二极管后各电压正常,12  5v都有了。

但是电源指示灯和屏幕还是无反应,测量按键板上各按键电压正常。

有可能是驱动板坏了,但是我只能晚上回家才能刷驱动板测试(老板太内个了,连个刷程序的机器也不给配)
大家给分析一下,驱动板故障能导致这样的情况么?那位大侠费心一下,能告诉我怎么测量驱动板的故障么,一直不知道如何测驱动板,都是代换法,感觉很麻烦,先谢谢。不胜感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