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110上网本问题

楼主(2012-06-17):
东芝T110上网本,原来拿来的时候开不了机,他说是拔插屏线的时候没有拆掉电池,然后就坏了,把短路的修好了看他屏也是坏的,换了屏后就让他拿回去,第二天他又拿过来说充不了电,拆开测了下,充电IC和MOS管都烧了,换好后可以正常充电,拷了一天机器都没问题,今天他来拿,结果来不了机了,触发到0.6左右掉电,我晕了,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我对信号不熟,不知道怎么查了,放了一会,现在触发只能到0.2左右了!我该怎么查啊?

网友(点评):
悲剧了。。。现在短路了吧

网友:
没有短路,电压都正常,我怀疑南桥挂了,没有给CPU复位,头疼啊!

网友:
求高手解答

网友:
那你就换个桥试下

网友:
定了一个,还没送到,等到了装上看看!

补充内容 (2012-7-2 12:43):
装上南桥好了,后又返修,过夜就开不了,当天怎么开都行,CPU供电加了2个330大电容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