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20不显

楼主(2012-06-17):
待机0.03正常,3,5V都有。按开机键电流到0.05不动了,求解

网友:
先看下上电时序最基本的

网友:
CPU供电和其他供电先测一下对地组织嘛

网友:
上电时序看了,3,5vpcu没有转成3,5V。s5-onEC发了上电时序看了,3,5vpcu没有转成3,5V。s5-onEC发了,现在是sd5只有2V左右有点低。测+15v也就2V左右,现在不知道+15v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大侠们帮忙看看15V是怎么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