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佳乐纺织机MB板421故障维修!

楼主(2012-06-17):
时间太少就不长编大论了!文字须少,但表达的意思相信同行应该能看懂!

二修板~!这个421比较特殊,所以才发表一下!421报障提示是要求关闭电源,故障范围比较广泛,很难判断故障位置,有时候线路干扰也会发生这种停车故障!
进入主题,目测整板没有什么特别异常情况,只是看到多臂张力部分已经维修过,多臂驱动IC和通讯光耦已经更换,看到这些行内人都知道这块板一定是被290V入侵击坏所致!测量供电阻值正常,加电后电流也在正常范围!

通电后看看门狗灯闪动速度均匀很正常,大致可以确定各个与系统运行有关的IC正常,出现421故障按照经验多数为后级扩展复用数据总线出问题!先人工关闭扩展总线延伸,检查前段数据总线,没有发现明显问题!

顺着总线检查各扩展总线,当测量到负责系统安全检测的总线时终于发现了有几条电压明显偏离正常范围!

立马更换相关的几个245和574,当换到负责油阀控制的74AHC574触发器后恢复正常!

直到现时为止已修421应该有10块以上了!有坏ROM、缓存、CPU等各大块的,还有系统自锁的!这例算是最简单了!

网友:
麦工又出佳品。受了麦工帖子启发,竟然在百度文库里找到了毕佳诺MB板的图纸,哈哈,现在已没了。接触过几块毕佳诺板,都是小故障,不太懂,大概修修。

网友A:
Make每个故障检修,都是那么经典  红黑的测勾是接的是什么设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ke每个故障检修,都是那么经典  红黑的测勾是接的是什么设备啊?

5V电源啊。

网友:
工控设备的板好修吗,本人只懂笔记本呢,希望教我点修工控设备的主板

网友:
不错开眼界 我还不懂怎么修希望学习下

网友:
思路好清晰啊,牛人!虽然不太清楚纺织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这板的大致原理或框图表述一下。谢了。

网友:
膜拜LZ,真的感觉你非常高手,思路非常清晰。感到非常大压力,感觉很难

网友:
可能是某个芯片反馈侦测到电压信号错误了

网友(2012-07-18):
厉害,这个东东在浙江,福建多,其他地方应该想绣也比较少

网友:
楼主真是非常高手

网友:
这个没有修过,长见识了

网友(2018-05-14):
一直想修医疗器械,可惜没好的进入方法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特来看看大家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