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上网本kav60 la-5141p喇叭无声音修复一例

楼主(2012-06-17):
    今天接一台同行送修的宏基上网本,内置喇叭无声音。听同行说他接到这本时顾客反映刚开始耳机插到一半时有声音,但用了一段时间就没声音了。同行把功放 声卡  耳机  麦克插孔都换了,据他说换完耳机和麦克插孔后不但外放没声音就连耳机也没声音了。这才送到我这里修,心想又是个烫手的山芋。
    这么一说系统问题排出了,拆机测吧。心想先找图纸吧,这小本的图纸还真不好找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打开图纸找到耳机  麦克插孔电路

二极管档测 HP_PLUG#  MIC_PLUG#在没插耳机时的阻值都为无穷大  插上耳机时的阻值都为0查

图纸得知这两个信号是喇叭的声音开启脚高电平开启  低电平关闭  逻辑正确  还是测下功放和声卡以及耳机 麦克孔的外围电路吧   测电容没有短路 电感也没问题 当测到耳机插孔的电感L26时发现它后面的电阻R374掉件了 很明显是被同行换耳机孔时给不小心碰掉了  从料版上拆了一个1K的电阻焊上去  通电测试喇叭还是没声音但耳机有声音了   心中暗喜成功了一半 是不是喇叭坏了呢?二极管档测喇叭的阻值为5正常  用CMOS电池搭在喇叭两根线上也有声响喇叭没问题
  耳机有声音说明声卡问题不大,还是测下功放的工作条件吧 测16脚供电为5V正常  19脚SHUTDOWN无电压功放没开启电压难怪喇叭没声音通过图纸得知此开启电压EC_MUTE#是有EC83脚发出的难道EC有问题了还是PCB版断线或漏电 测功放19脚和EC83脚是通的没有断线  将功放19脚挑起测引脚对地阻值为160正常 再测PCB版该引脚对地阻值为3不正常 心想既然EC发出的所有高电平开启电压都为3.3V左右那就意味着只要给功放19脚飞个3.3V喇叭就应该有声音了  说到做到从主板上找了个3.3V电压飞到功放19脚通电测试声音出来了  到此此机修复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声音好修 是

网友(点评):
好修吗,没修过。

网友:
直接飞,怕是插耳机没声音或者要掉电哦

网友(点评):
此机测试正常 耳机麦克切换正常 您的担心很徒劳 可爱的人

网友:
楼主思路真好,羡慕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