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s648c0+s964l主板掉电阻求助

楼主(2012-06-17):
有一块精英s648c0+s964l主板,在CPU电源管理IC ISL6556BCB位置的背面有三个电阻掉了,请有此板的给看看是多大的电阻,谢谢了!!!sr349,sr166,sr361

网友:
分压电阻不能随便上,上拉电阻的话,搞个1K 就可以。

网友:
你可以找个CPU电源管理IC ISL6556BCB的PDF,里面一般有标准电路,看下外围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