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板子不加电,短接一下有时加电,有时候完全没反应, ...
945板子不加电,短接一下有时加电,有时候完全没反应,还有等一下才加电

楼主(2012-06-17):
对主板比较白,不知道什么原因
主板

网友:
还有诊断卡码是乱跑的,有时候还显示正常!有时候不跑码

网友:
好像是主板保护了!

网友:
开机触发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看看本人今天的帖子!也许情况一样 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
我以前修过这种故障的主板,是电源管理芯片旁的一个MOS管软击穿了。

网友:
用表测试一下12V接口, 24接口的供电的几个脚对地阻值什么的,看看短路不?

网友:
跳线帽 不正确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