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2-TM/S无cpu供电

楼主(2012-06-17):
无cpu供电 芯片换过新的了  没思路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下有没有EN了,还有没有vttpwrgdb ,有没有收到vid组合!

网友:
上真cpu才有en

网友:
这个倒是不清楚啊。

网友:
delay没电压  有没高手路过啊  指点下

网友:
高手一般都不露面

网友:
CPU 座啊和北桥都会有问题

网友:
总线供电正常 吗

网友:
真人不露相

网友:
这块主板cpu底座虚焊会导致没电压的,楼主可以加焊一下。

网友:
我只知道测系统总线 3.3v因为假负载上有 也没图纸不知道其他总线在哪里测   放那里放一晚上cpu供电有0.2V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会是楼上说的cpu座虚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