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显卡问题

楼主(2012-06-17):
神州笔记本,最近老出现条条,时而有时而没有,还带有闪屏    有时候正常   请问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VDATA   是什么牌子的内存啊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很可能就是屏,你看看你的屏是不是X3的

网友:
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屏线也要检查一下子。

网友:
内存是威刚的。
显示器下角有很多的横线吧~!还整个屏扯动,这是屏的问题~!神州有一批这样的屏。

网友:
屏的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