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静音1.3版开机风扇动一下就停

楼主(2012-06-17):
小弟不会修电源,今天遇到一个电源,HKC 静音1.3版开机风扇动一下就停,不能开机,万用表测出12V对地短路,跑线发现直插式三脚的一个管子坏了,换了后不短路,但还是开机风扇动一下就停,应该是哪里保护了,请教一下,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换了什么零件?说清楚一些噻。三极管?双二极管?还是........

网友:
带散热器的三极管,是开关管吧。

网友:
估计是肖特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