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奇怪故障

楼主(2012-06-17):
前天我接到一本HP 4416S笔记本,进系统WINDOWS画面的时候出现繁星点点,而后进入"欢迎使用"时候正常了,上网看电影的时候会花一下,或者白一下,又正常,我换了好几种系统,都是一样,特别是我换了WIN7系统后,几乎不能用,不能做任何操作,我又把它换成XP系统.之后我把显卡换了还是一样,把显存加焊也是一样,就差把显存换了,请大师们指点点.

网友(点评):
这款机器u容易坏

网友(点评):
HP现在太不行了

网友:
HP在屏这块好像就不太好,前段时间还搞出什么屏门~~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一个三星的.用一会个10来分钟屏上就不动了.系统,硬盘,内存,显卡都换过了,按大小写是有反应的.反正就是屏上不动了跟死现了一样.,最近没办法换了个屏上去试,用了几个小时没问题了.这种问题还是弟一次遇到,

网友:
AMD的话建议楼主先换个CPU试下,如果故障依旧的话换片屏试下

网友A:
很有可能显存出错了   软件测试下显存

网友:
外接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AMD的,请问花屏跟CPU还有关系吗?

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显存出错了   软件测试下显存

显存可以测试吗

网友C:
LZ的是双显还是单显啊,如果是双显就不屏蔽独显试下,如果是独显那基本是上只有换显存啦!如果有测显存的 程式就好 啦!

网友:
HP现在是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的是双显还是单显啊,如果是双显就不屏蔽独显试下,如果是独显那基本是上只有换显存啦!如果有测显存的 程 ...

你说的是,我试下

网友:
屏  屏线都试试看吧  实在不行还给客户去吧  别把板搞残了

网友:
这机器屏也容易出问题的 排除一下

网友:
先换个U,不行的话,再查下显存供电

网友:
谢谢,换了显存好了

网友:
  换显存好了?

网友:
是啊,四个显存我就换了两个就好了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一样的问题,进去系统不一定打开哪个对话框,周边有些点点的花。也是这本本,什么都换过了,最后动显卡弄报废了。。。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原来是显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