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多年主板维修的一个案例

楼主(2012-06-17):
相信大家都修过这样的主板。不促发、用镊子碰下晶振,就促发了。我们第一时间就是换晶振、但为什么换了之后还是不促发那。用镊子再碰一下又可以促发了。难道南桥坏了、对你猜对了。但不是彻底的坏了,这时大家都会跟客户说换桥、也许有的就不修了 认为没价值了。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如果你有助焊剂、可以放少量的到南桥里面,在就是关键的时刻了。拿起你手中无论什么牌子的热风枪对着桥狂吹,要均匀一点哦。时间吗?我都是屏感觉的、大概40-50秒吧。之后放到一边、冷却后就可以试试成果了。这个只针对以上不促发问题。本人实战10块  8块都是可以使用的,没有返修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同意楼主: 3.3 反对楼主: 2.7
还是从新植珠保险

网友:
这种做法不值得提倡,终极解决办法是重植或者换桥。
表示怀疑!
同意楼上的
也就是说南桥虚焊了 对吧可爰的人

网友:
有帮助,至少对我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在下面再接一个晶振 也可以

网友:
我修了三年主板 没遇到这个毛病过

网友:
今天刚遇到,上Bga也不行。。

网友:
学习了,这就是经验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台服务器触发后过几分钟后才滴的一声开始自检,晶振电压不正常,自检时就正常了,换个晶振就OK了

网友:
补充一下如果不行,可以加焊到焊锡溶了也是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

网友:
楼主内功深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