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屏开机亮几分钟后黑屏故障。

楼主(2012-06-17):
如题。确认主机没问题。开机后亮几分钟不等,然后黑屏,显示器电源灯亮,关闭显示器前面板开关再开,亮一下就灭,反复开关,也是亮一下就灭。
请教各位大虾!!
谢谢!!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挂了。

网友:
灯管和高压

网友:
见过一个这样的,是高压的事,只是客户没修。你可以换个高压试试

网友:
电源上的滤波电容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测灯管和高压板  换高压板测试灯管或测灯管电流 看看是几根灯管有问题

网友:
看什么牌子的,有可能是灯客的反馈线断了。。

网友:
若是lg则灯管的概率大。若是其它型号则要先在原机的基础上外接灯管试试看,若故障消失则是灯管问题。若是故障依旧则是高压问题,那就要修高压部分了。